英威腾变频器
球磨机如何节电

楼主(2007-01-25):
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用变频器在球磨机上做过节电,我有几个项目的工况,是矿山矿料的球磨机,功率从75KW到200多KW都有,电压正常380左右,功率因数基本在0.8到0.85左右电流变化不大。如果有做过的请指点一下,该不该考虑用变频器还是其他的如晶闸管降压设备。

网友A:
这里有一个球磨机改造方面的讨论,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8856
另外本论坛关于球磨机的讨论还有一些,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B:
球磨机是很多厂矿的电老虎,不少企业都想对此设备进行改造。如果是用变频器这种方式来改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效果均不理想,能达到10%以上已经是很不错了,这还要看球磨机的负载状况,节电效果不理想主要是设备的工艺状况决定的,而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在这方面做节能,重点不是用变频,而是制造工艺的问题。

网友C:
我有朋友试过,使用变频器节能改造可能效果不理想。我没去过现场,不明原因,估计和工艺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