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07-01-25):
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440的变频器,90KW的,拖动两台37KW的电机。最近出现了1个故障F0001,根据故障信息我检查了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结果都正常,我重新下载参数后运行了不到10分钟后又出现了相同的故障,最后我更换了一台新的同型号的变频器后恢复正常。我现场的环境不是很好,粉尘很大,震动也大,并且电网电压一般在400-420V之间,有时候能达到450V以上。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你的驱动板可能有问题,我可以给你解决,上海电话:13472698219

网友B:
驱动问题了.仔细查查.有问题可以交流13736493966

网友C(2008-11-06):
我用的是西门子420变频器,PLC是西门子S7-300的,我在上位机给定10HZ频率,但显示的是15-18HZ频率,听说要加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具体怎么解决?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D: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