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的选择

楼主(2007-01-25):
要求输出直流24V,负载电流大概12A。采用变压器又经单相桥式整流,滤波电容应该选多大,有没经验公式。。。哪位大哥请指教!!!先谢了!

网友A:
   串电感,虑颇电容选大点

网友B:
24v50-100a的.经验.至少我没有公式.

楼主:
To:寂寞沙漠,那大概选多大,选取10000U48VDC行不

网友C:
可以这样估算:
负载的直流阻抗是 R=24V/12A=2欧姆
滤波电容的容抗应远小于此值,设为 Z=0.1*R=0.2欧姆
由于电容的容抗 Z=1/2*3.14*100*C 其中 100 是二倍电源频率
电容 C=1/2*3.14*100*0.2
   =0.007962法拉
   =7962微法
即当电容大于上述值时,容抗小于负载电阻的十分之一。
所以选用 10000 微法合理

网友D:
选多大的电容与负载要求的波纹系数有关,在这样的电流下10000μF用于音频功放都可以了,如波纹要求不高,2000-5000μF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