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CNC与PC的通讯

楼主(2007-01-25):
 请问:三菱E60数控与PC通讯用什么软件?那里有?

网友A:
先去问问三菱了!~
或者大连大森,他们OEM E60 的。

网友B:
三菱所有FA产品都是用GX-DEVELOP的,同三菱PLC的软件一样.你可以随便在网上下载到.-----三菱电机员工

网友A:
欢迎“罗克”这样的原厂技术人员光临指导本版讨论。谢谢!

网友C:
可用通用传输软件,网上有。

网友D:
用CIMCO比较好
做DNC和数据传输都很稳定

网友E(2007-03-02):
用CIMCOEdit5,网上有下载的。

网友F(2007-07-30):
用MASTERCAM 自带的传输软件就行啊

网友G(2008-10-18):
你想进行什么样的通讯?如果是传参数或者程序,那么一般的DNC软件就可以了,比如MC,DNC,CEDIT,CIMICO等等,很多种。如果要进行GPP通信,那就只有GX了。

网友H:
用MASTERCAM 自带的传输软件,,V24也可以。如果只是用于传送加工程序,或者DNC方式工作,那很多CAM 软件都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