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的三个环路的参数一般怎么配置

楼主(2007-01-25):
请问伺服的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的参数一般怎么配置,是不是先配置电流环,然后配置速度环,最后配置位置环,每当配置完一个环路的参数如何检测这个参数是否为最佳???请各位大侠支招,谢谢!

网友A:
顺序是没错,不过,这种东西根本也没有什么“最佳”,也没有什么“一般”。

网友B:
    说得很对,这个东西影响的东西较多,谈不上最佳和一般,因机构需要而定了。

网友C:
多数伺服产品的电流环是不对用户开放的。速度环和位置环参数则要看负载等复杂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