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 37KW上电报OU2故障

楼主(2007-01-25):
富士G11  37KW上电报OU2故障,有时OU3,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2009-05-21):
过电压故障,一般是检测电路的问题,看看电容有没有漏夜的,老化的。着重检查检测电路。四川专业维修变频器。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B:
检测电路故障, vbn

网友B:
检测电路故障, 测量-5v

网友C(2009-12-15):
如何修谁有施耐德上460V-220V电源变压器?

网友D:
应该是电源板上的两个电容不好!还有可能是铜牌氧化!如有需求电话13951131645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