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_microWin_V40_SP4软件的安装!

楼主(2007-01-26):
有个S7200的程序要看,就下了个Step7_microWin_V40_SP4,老是装不了,这是否只是个升级包,可200多兆也够大的。还是我电脑有问题,XP系统。
各位指教一下怎麽安装?

网友A:
我的Step7_microWin_V40_SP3有464M,应该不对,不是主程序!

网友B:
是不是要先装v4然后再装sp4吧,没装过,猜的。

网友A:
你的应该是Step7_microWin_V4.0的升级包SP4先装v4.0母本!

网友C:
楼上的朋友可否把你的安装盘的目录列表(包括文件夹大小)发一个上来?我的也是200多M的。
方便的话可以发送到我的邮箱:lyman77 at sohu.com
另外,楼主的程序也是可以安装的,这里我好像不能贴附件,请楼主也给我发邮件吧,我给你一个文件。

网友D:
Step7_microWin_V40_SP4共248M,2000,XP家用版,专业版都可以用,你的估计文件破坏了

网友E:
S7-200最新软件SP4已新鲜出炉,但是安装时却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1。以前没安装过S7-200编程软件的电脑无法正常安装;

2。卸载了原S7-200编程软件,重新启动后,无法正常安装。

解决办法为:安装STEP 7 MicroWIN V4.0 SP3,建立一个空项目,然后卸载编程软件,不要重起电脑,安装sp4即可正常安装。估计sp4只是一个补丁而已。

SP4补丁下载:microwinv4cn.iso (点我即下载)

网友F:
目前西门子已经提供了 完整的MicroWin V4SP4安装版本.
以前的SPX版本安装都是要求必须要先安装老版本,然后才能升级的.

新的已经不必这样麻烦了.

在西门子官方网站有下载.
不过速度比较慢.
另外西门子的同一张碟中的DVD2中也有.

楼主:
好容易下了个260M的STEP7-WinV4.0,装到35%时死机了,重启再装老是提示删掉原来的,可原来的卸载文件又找不到,上次没装完当然没有,折腾一晚上还是装不上。急!

网友G(2007-07-31):
用记事本编写以下程序,然后改名为.reg文件 导入注册表 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
"CountLibs"=dword:00000001

网友H(2009-05-18):
紧急求助:我的情况和8楼的一样,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I:
不是主程序,需要安装完整版。

安装问题可参阅:STEP 7-Micro/WIN V4.0 SP6下载及安装说明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90408163700001

网友J:
SIEMA系列自动化产品以成熟的技术、稳定的质量、卓越的性能赢得客户的信任与采购。SIEMA系列PLC模块,包括SM7-200,SM7-300系列模块,产品系列最全,技术在业内占绝对领先,精度高,速度好,与西门子S7-200,S7-300系列CPU完全兼容,使用方法简单, 即插即用。

SIEMA系列PLC产品价格与西门子同类产品相比,可以降低20%~30%的成本,利益空间巨大。

网站:www.siemat.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