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送器与二次仪表与PLC

楼主(2007-01-26):
液位传感器4-20MA输出给PLC,再由PLC输出4-20MA给在线的二次仪表.
我想先由液位传感器4-20MA输出给在线二次仪表,再由仪表输出4-20MA给PLC.
这样行不行?这涉及到电源的问题,对仪表的要求会是怎样的?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二次仪表信号输入4~20mA,显示你需要的值,再带一路变送输出4~20mA供给PLC用就OK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苏州朗利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LANLEX ELECTRONIC CO.,LTD.
地址: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澄阳路60-3号
电话:86 0512-65781972 65781982
传真:86 0512-65781992
技术咨询:86 0512-65861962
邮箱:sale@lanlex.com.cn lanlex@lanlex.com.cn
网址:Http://www.lanlex.com.cn

网友B:
你这样做可以,要求二次仪表输入是4-20mA带配电(你的液位计应该是2线制的吧),另外二次仪表要有4-20mA变送输出,在二次仪表编程中变送输出为同输入就OK了,注意这时候PLC不要在给配电,否则后果很严重。
二次表的误差加线路损耗什么的,这样做误差比较大,而且二次表损坏后PLC就跟着没输入了。建议加一台1入2出配电器,这样二次仪表和PLC一家一个回路,误差小点。

楼主:
自由2007你说的PLC不再给配电,我不懂.液位计是两线制4-20MA输出,需要电源,二次仪表也需要电源!

网友C:
对于传感器来说,2线制,就是供给传感器工作电源了呀,一般可能是+24V,二次仪表的话,基本上是AC220V工作电源的,也可定制+24V工作的,但是意义不大啊!

网友D:
是的,二次仪表一般是AC220V ,但也可以定制的

网友E:
都可以。
关键看你的工艺要求。
二次仪表也好,PLC模块也好,具备自激励供电也好,不具备也好,都可行。二次仪表或PLC模块不具备激励时,变送器的电源可直接串入24VDC获得.

再不明白,给我打电话。021-54807896  上海矢量自动化有限公司
既可以提供现场仪表(西门子),也有二次仪表(红狮)等

网友F:
先给哪一个 都可以

网友G(2008-09-26):
4~20mA/0~10V数显控制表

⊙苏州高途生产的 本产品特别适宜与通用变频调速器配套使用,与变频器模拟量信号输出端的电压0-10V或电流输出端4-20mA连接,将旋转量经过智能数显表转换成所需对应的如拉速度、速率、流量、频率、行程等所需要获得的对应数值。

并且可通过数显表的外置调节端修正显示静差值和比例带,确保显示精度。

 产品适用于各种具有线性输出特性的传感器或其他测量设备,如电压、 电流、压力、重量、速度、频率、温度、湿度等的测量显示 The meter can
  be used with linear output features sensor or other measuring as
  measuring and display of pressure, weight, speed, frequency and
  humidifies.

 标准通用性表壳,体积小巧  Current watchcase volume delicate

 测量准确,性能可靠 Measuring precision performances reliable

 最大显示范围±1999 Max display range ±1999

 输入方式:  A. 电流4-20 mA ( 0-20 mA )  或根据用户要求。
 B.
电压1-5V0-5V0-200 mV或根据用户要求。

直线:0512-61708706

手机:13914037100 成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