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异步电机二次接地

楼主(2007-01-26):
电机二次接地造成电机一次电流增加(实际现象),我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从理论上给与解答,多谢各位了。

网友A:
什么是二次接地?不懂.

网友B:
二次接地还是重复接地还是??

网友C:
是变压器二次侧吧

网友D:
什么叫二次接地?接了两次地?

楼主:
是我表述不清,是电机的转子或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外接的电阻接地。

网友A:
绕线电机转子与地没有回路,怎会影响定子电流。

网友E:
我觉得转子回路一相接地,是会影响电机出力,造成定子三相不平衡的.

楼主:
wuhan503:你是为什么,有什么理论依据吗?先谢谢你。

网友F:
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外接的电阻怎么能接地呢?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的电阻接地后阻值不同会造成电机一次电流增加。

网友G:
转子若只有一处接地,应该是不构成回路的,若有两处接地,造成外接电阻某处被短接,会造成定子电流增大.

网友H:
不可能的,

网友I:
转子回路怎么会接地,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