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否这样测量转速

楼主(2007-01-26):
可否用一个接近开关和一个转速显示表来显示测量电机轴上的转速并在显示表显示?因是新手之前没有用过,不知道行不行,如果行的话,该选择什么类型的接近开关较为合适?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注意接近开关的响应速度,随着转速调整检测物体的面积,转速表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B:
都可以,只要能和转速表匹配即可。
建议接近开关外形尺寸大一点。

网友C:
請參考http://www.panlin.com/Proouct1.asp?num=2

网友D:
可以的,一般在电机轴上安装60的齿盘,加接近开关。

网友E:
是可以的。有的计数器本身就可以做转速表,只是工作模式设置的更改就可以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F:
可以,倍加福有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要加齿轮盘吗?不是在轴上某个位置装一铁块,接近开关每次检测到铁块就发出一个信号,此信号直接进入显示表就能显示出来其转速吗?

网友G:
有转速表了,为何还要用接近开关?

楼主:
转速表只是用来显示用,就象温控表一样需要测温信号给它才能显示啊,不知道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H:
注意接近开关响应速度吧,我以前用的水货接近开关,频率只能达到1200多。

当然,这是很粗糙的测速方式,不会很精确的。

网友I:
完全可以,我做过这样的实验,接近开关选三线、DC24V,NPN常开型,一般的转速表即可,测量的速度和实际电机的速度几乎一样

网友J:
谢谢各位的指点,要加齿轮盘吗?不是在轴上某个位置装一铁块,接近开关每次检测到铁块就发出一个信号,此信号直接进入显示表就能显示出来其转速吗?
都没错,加齿轮盘,一圈有多个信号,在高速响应速度没有问题的前提下,低速更有谱一点;用一个铁块,一圈就一个信号,在低速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同样的开关和表可以测量更高的转速。

网友C:
我在參展期間偶有碰到做電主軸廠家 問他們侞何測轉速 尤其有做PCB 電主軸
在軸心上刻6道溝 再用高速傳感器 6(脈衝)*200,000(rpm)*1/1000*1/60=20KHz 這是特殊應用(採用1Vpp) 汽車防抱死煞車系統也是這樣應用
另外典型應用在捲繞機也可以看到 這樣做法如樓上
還有切削用的電主軸在做自動換刀 也有這樣用法 內部有三刻傳感器 其中ㄧ顆 就是測速用的

网友G:
原来如此,其实只要你的信号满足转速表的要求,就可以实现测速了。

网友C:
沒錯 但這只是典型應用 也就是大家常用接近開關 就夠用 我上面舉三個例子 PCB 雕刻電主軸 汽車 這些都是有安全考量 還有在惡劣環境  最重要都是高速(15,000RPM)以上 在主軸上有真空 還有高壓靜電問題 還有空間問題 汽車有可靠性及耐震問題

网友G:
笨鳥慢飛 为什么总用繁体字?莫不是海峡对面或者海外的朋友?

网友C:
是的 我來自台灣 在上海待了兩年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另外,我有个问题想请教,编码器的线数、脉冲数、频率根电机的转速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是不是存在一定的计算关系,一直搞不能懂,请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G:
到现在,这个还没有搞懂?不会吧!

电机转速(rpm)=编码器的线数×4×频率(Hz)×60
脉冲数=编码器的线数×4

楼主:
原来是这样。为什么脉冲数一定是线数的4倍呢?

网友G:
看来你真的不懂!4倍频了!这是惯例。

网友J:
原来是这样。为什么脉冲数一定是线数的4倍呢?

不是所有的数显表都支持四倍频。

网友K:
好像是由于编码器发出两路差90相位角的脉冲,检测时就会出现4倍频。

网友L:
有现成的频率计呀,最好是用编码器来检测速度,这样的话测量出来的速度值才准确。

楼主:
但是这条关系式是怎么样得来的呢?

网友C:
我也暈倒了
單路訊號測轉速 A
雙路訊號測轉速方向性 A,B
三路訊號作轉速 方向 定位 A,B,Z

"有现成的频率计呀,最好是用编码器来检测速度,这样的话测量出来的速度值才准确" 頻率計是什麼 為什麼會準 轉速準的定義是什麼

网友B:
唉,都晕倒了,看来得赶紧拨打120了......

网友M:
已经帮打了!

网友C:
朋友們謝了 我已經醒了
今天要回家過年

新年快樂

网友M:
呵呵~~~新年快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