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测温除了红外线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2007-01-26):
  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我要测量金属铜导线的温度,温度范围是40度到90度,不能接触,由于铜表面光亮,所以用红外测温仪会不准,请哪位高人告诉我还有什么解决办法?
  我知道有一种方法是用热流式测温仪,美国的,价格太高!有没有国产的?

楼主:
哪位高人有办法?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没有高人吗?

网友A(2008-04-23):
红外线不是不准,而是看你选那种价位红外线,我们有测量0.35mm 目标的红外线测温仪(现货) 50~300度,不过价格的确贵,可以用0.02~0.05mm的热电偶丝进行测量,如有兴趣加我QQ吧:314254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