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7-01-26):
我的设备准备一年以后让它自动停止运行(在外地),设备中有台达变频器,请问怎样才能实现呢,在变频器里设置参数行不行,其他方法呢?

楼主:
各位同仁,支持一下,着急呀

网友A:
加PLC控制啊

网友B:
问一下 台达的经销商  应该有倒计时功能,但是一般都不提供,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网友C:
加小型PLC控制了

网友D:
嘿嘿,算你狠!国产的有你需要的功能,可以和俺沟通QQ120319423

网友E:
台达的E系列变频有PLC功能,350步程序容量干这事足够了。

网友F(2007-04-25):
你这是要干啥?黑客户吗?

网友G:
里面搞个单片机,编好定时程序很容易的。

网友H:
有好多都可以做的,但是没几个对外公开的,厂家一般是用来追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