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讨论安川变频器+TC6068张力控制器控制低张力问题

楼主(2007-01-26):
安川变频器+TC6068张力控制器运用于薄膜收卷低张力(15N左右)控制,但是效果不理想,主要是控制不稳定,波动太大,是系统本身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搞了很久都不知道,在张力控制过程中薄膜是时紧时松。
大家可否讨论下什么问题呢?
安川变频器在工作过程中其用到的输出力矩在5%一下,是否有关,另外,变频器经常显示DEV(失速),是不是测速编码器的问题呢?
不知哪位用过低张力控制系统或者有成熟的低张力控制设备?可否交流一下。075783985153陈工

网友A:
建议你提高力距利用系数,利用系数过低!
关于张力控制,可以参考本版精华区文章。

网友B:
在力矩模式下,变频器输出力矩在5%额定力矩以下,就没多少精度可言了.
换ABB的高档变频器或者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或者伺服.

楼主:
如何提高力矩利用系数,本来收卷的总质量以及收卷速度就不高,速度才30m/min,但是电机用4kw的,是不是大才小用呢?

网友C:
關鍵不在速度 而是電機響應快慢

网友D:
如果是你所说的“ 安川变频器在工作过程中其用到的输出力矩在5%以下 ”
则本人以为选型欠妥,电机好像选大了。同意shwofine 的观点
我以为矢量变频控制电机应工作在速度 5hz 以上,力矩负荷在10%以上。
不知你的是安川的什么型号的变频,用速度还是力矩模式,是否有张力或者位置传感器。

网友D:
还有 TC6068张力控制器 是什么

网友E:
收卷低张力(15N左右)控制,张力很低了,按收卷600MM直径计算,你在转矩控制模式下,想过电机应该选多大,收卷数比因改选多大,另外变频器经常显示DEV(失速),不是测速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
用力矩控制模式,有张力传感器、其测得的张力信号给到张力控制器,控制器给出信号输入给变频器作为力矩控制。现场观察是,变频器变化0.1%力矩时,张力控制器上显示的张力设定值和测量值的偏差比较大,特别是在刚收卷的时候,收卷一定的时间后会好一点,但张力仍然不符合要求,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调整参数进行优化?如果有要调哪个参数呢?我感觉是不是力矩控制某个参数还没调好呢?

网友D:
用速度模式。

楼主:
用的是安川G7 7.5kw变频器,力矩控制模式.输出力矩4%左右,运行频率15hz,电机4kw,带编码器.电机显示失速不知道主要原因为什么?
大家可否给电意见

楼主:
张力收卷图如下

网友F:
这机械个人认为设计不合理,如果工艺允许加个缓冲就容易多了

网友B:
有的时候机械设计为了特殊的要求是不能加浮辊之类的缓冲装置的. 其实这个系统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 收卷采用力矩模式不需要缓冲装置也不会拉断料带.

网友F:
可楼主图中的那几根过渡辊稍微加点浮动的余地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E:
机械不改,15N张力,用转矩控制,你别想了,

网友C:
電力系統太複雜 TC6068 要聽哪一個的指令

网友A:
张力控制高手如云啊!可喜可贺!

网友C:
牽引電機改伺服(使用低慣量)加減速裝置(減速箱 齒輪) 以提高轉動慣量及加減速 這樣就不會因反應不及而失速 張力傳感器改用Danceing arm 或高解析度荷重傳感器 收捲電機不變 其他傳感器都可以拿掉 在此係統意義不大
矢量型變頻雖可提高扭力輸出 但在低速 扭力輸出不足 造成加減速過慢 可以參考其扭力與速度圖

楼主:
系统本身就有减速箱,只是图上没画上去,运行频率15hz就可以看出了.其实也不是低速啊,我甚至是把减速比增加了一倍,运行频率到达30hz,都还是一样,变频器输出扭矩都是在5%以下,我怀疑电机和变频器扭矩太大,从现场收卷来看,在正常收卷过程中,有时候薄膜突然一松,之后又恢复到正常状态,但是扭矩并没有什么变化.
我看到其他位置用瓷粉都可以控制得到低张力,没理由G7变频器控制效果会差啊

网友C:
那有可能壓降 或干擾

网友A:
薄膜突然一松,之后又恢复到正常状态,但是扭矩并没有什么变化.
---------------------------------------------------------------------------
估计是电机瞬间失速,你没有查觉或者无法察觉扭矩变化罢了

楼主:
我知道是电机瞬间失速,但是不知道其原因,也估计过是不是速度模拟输入信号因干扰而波动,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网友A:
完全有可能!查查接线,屏蔽,尤其是地线系统

楼主:
经过工艺讨论后,本控制系统考虑改为伺服来控制,张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为:5N±6%,如果哪位有做过或者有成熟的方案,可否跟我联系?谢谢
0757-83985153 or 13450817310 陈工

网友E:
5N±6%,你等吧

网友G(2008-06-08):
也有可能就是编码器的问题,我有见过是纺码器的问题引起收卷不稳的.可不可以查一下.

网友H(2011-01-18):
你可能是失带防止没设

网友I(2013-09-23):
收卷十分好做,你的电机太大,电机的机械损失太大,小张力无法控制,相当于我给的制动力的电压电流已经等于零了你还有摩察力矩在制动着,我就没法控制你了,把电机变小并把e2-09=10%试试。

网友J:
很好  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