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制

楼主(2007-01-26):
各位我公司想通过变频器控制龙门的吊钩起落。龙门吊重大约400T.我手头只有5.5kw三相异步电动机。不知是否容易实现。如可以需要什么其他东西。

网友A:
变频器控制那就还要变频器了。注意:变频器要用矢量型的。变频器加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的性能要好。调试时注意,要先启动变频器再打开机械制动。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我的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B:
你公司的龙门吊的起重重量是多少啊,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的选择很重要,按说明书上选配,肯定不够,根据变频器型号来计算;设为几档速度?最好选择适用于起重设备的变频器,它对时序要求严格,而且要定义变频器上的制动和故障端子....

网友C:
400T,啊,5.5kw三相异步电动机哪里够?
P(kw)=W(t)*V(m/min)/(6.12*η)
η(效率)如为0.9的话,如V=5m/min,那么P=363kw
起升电动机功率很大的。

网友D:
电机太小了,配不起来吧

网友E:
 xue-816: 您说的不错,400T,啊,5.5kw三相异步电动机哪里够?
P(kw)=W(t)*V(m/min)/(6.12*η)
η(效率)如为0.9的话,如V=5m/min,那么P=363kw
起升电动机功率很大的。其他人都是浑水摸鱼!作过吊车改造吗?误人子弟!

网友C:
象这么大的起重机,起升功率这么大,一般选用两个200kw的电动机刚性联接,变频器需大两个等级,300Kw的为好!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电动机,两个变频器之间可用主从控制。

网友F:
同意XUE-816的观点!

学习中........

网友G(2007-02-26):
200KW的电机在起重机上应该算罕见了吧?是用高压电机吗

网友H:
刚性联接是什么意思呀,两个200kw的电动机一起运动启动吗

网友I(2008-06-22):
应该是指两台电机共轴输出,控制一个电缆卷筒,一台变频器主,一台变频器从,用光纤通信

网友J:
同意上面的说法,

学习,聆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刚性联接是什么意思呀,两个200kw的电动机一起运动启动吗

200KW的电机在起重机上应该是很常见的,不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