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一下:s7-300模拟量控制的”

楼主(2007-01-26):
求助一下 我在STEP7里做模拟量转换 精度10位的 在用SUB-R减法时 仪表量程输入上限为12米  仪表量程输入下限为0米 怎么写

网友A:
仪表量程输入上限为12米  仪表量程输入下限为0米 对应的模拟量信号是多少?

网友B:
这个和你选的卡件有关系,还有就是你的设置有关

网友C:
 OB35:CALL FB100

1:convert analog input to engineering unit
  for the exanple .assume that there is a level transmitter at piw256 ,generating
a 4-20mA signal ,with 4mA=0 inches,and 20mA=48inches.

mineu must be set to the engineering unit value corresponding to 0 mA,which is-
12 inches .maxeu is set to the eu value corresponding to 20 mA,or 48 inches.as
long as the analog input signal is between 4 to 20 mA,tank_level will be set to
the current height in inches.
   CALL  FB   100 , DB100
       raw  :=PIW256
       mineu:=-1.200000e+001
       maxeu:=4.800000e+001
       valeu:=#tank_level
      NOP   0

fb100
 in mineu:engineering unit value corresponding to 0 raw
 in maxeu:eu value corresponding to 27648 raw
 in raw:value from analog input card ,0..27648 range

 out valeu:rw ,scaled to engineer

 temp rawdi:raw ,as 32-bit integer
 temp rawr:raw ,as floating point number
 temp rngeu:eu range

  FB100:scale analog input to engineering units

   converts integer analog input value from 0..27648 range to mineu..mineu range
.coversion equation is:

    valeu =raw*(maxeu-mineu)/27648+mineu

 1:  convert raw to real
      A(
      L     #raw
      ITD
      T     #rawdi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1
      L     #rawdi
      DTR
      T     #rawr
_001: NOP   0
 2:calcuate eu span
      L    #maxeu
      L     #mineu
      -R
      T     #rngeu
      NOP   0
 3:convert rawr to eu range
   A(
      L     #rawr
      L     2.764800e+004
      /R
      T     #rawr
      AN    OV
      SAVE
      CLR
      A     BR
      )
      JNB   _002
      L     #rawr
      L     #rngeu
      *R
      T     #rawr
_002: NOP   0
  4:add eu offset
      L     #rawr
      L     #mineu
      +R
      T     #valeu
      NOP   0

网友D(2009-05-27):
调用FC105就能直接得到工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