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老大们用什么方式来控制好,一台水泵7,5kw带变频器,控制23个水龙头,当一个龙头开水事,水泵就运走。

楼主(2007-01-26):
请问老大们用什么方式来控制好,一台水泵7,5kw带变频器,控制23个水龙头,当一个龙头开水事,水泵就运走。

网友A:
我建议用PLC作系统比较合适,在电脑上看既方便有容易操作,并且很容易学会

网友B:
简单化吧。只控制压力,不管龙头开不开。

网友C:
如果你的水龙头是用继电器控制的话,就好办了。可以把23个继电器的常开点并起来,接到变频器的运行触点上,这样只要有一台龙头开,变频器就运行!

网友D:
不是太明白你那个23个水龙头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是手动话建议楼上的做法,只管压力,其他的不管,一旦压力低于多少,就开泵高于多少就停泵。如果是自动话就在水龙头那接个开关的反馈信号过来,23个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开,泵就开,只有在23个全部关拉以后泵才关。

网友E:
顶一下
控制压力

网友F:
压力罐简单些,水龙头太少了
用变频器太费事\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