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正反转控制

楼主(2007-01-26):
如何通过两端的行程开关来控制一个单相交流马达的正反转?

网友A:
这个很典型的,书上有现成的。

网友B:
单相电机一般不能反转,只有对称绕组的电容电机才能做正反转运行.

楼主:
有没有电路图
给我画一个?

网友C:
不能控 三相电机才有正反转

网友D:
这要看你的单相电机是什么启动方式?是电容启动?

网友E:
   可以通过改变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与电容之间的连接关系!

网友F:
应该不难呀

网友G:
是电容启动, 可以通过改变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与电容之间的连接关系!

网友H:
自己回去看一下洗衣机(后盖斑),上面有现成的正反转控制电路。

网友I:
UIP:把要求说得再具体点我也许可以帮你画个图。

网友J:
这很好找的,书上都有说的,换方向的话,一般是把主绕组的头和尾对换,就可以改变运转方向

网友K:
要看是三相还是单相,都不难.

网友L:
可以通过改变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与电容之间的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