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硝酸液位

楼主(2007-01-26):
    我想测量卧式储罐的浓硝酸(98%)的液位。底部和侧面不好开口。只能安装在顶部。
请问使用那种好一点。

网友A:
超声波掖位计啊,不知感觉怎么样,在顶部安装,开个口就行

网友B:
需要用防腐雷达
QQ11190424

楼主:
98%硝酸不发烟,但是挥发性也很强。

楼主:
防腐雷达价格比较高。还有没有其他形式的??

网友C:
用投入式压力液位计,材质用氧化铝的.ABB的精度可以作到0.075级

网友D:
不用开口,用非接触式物位测量计.清上网查看本公司简介.
网址:www.eraqy.com    E-mail:tiger764321@163.com
传真/电话:028-84835181

网友E:
连续型射频导纳,测强酸强碱是最大的优势,价位又低,效果好   www.tjoke.com

网友F:
to 刘gong:
与其用投入式压力液位计还不如用防腐的导波雷达,
所谓精度可以作到0.075级,其实是虚的,我们都知道,压力液位计的原理是:P=ρgh
这个精度并非实际的精度
再次,投入式压力液位计能防腐吗?
而且在一个密闭罐中由于挥发,压力液位计其实是测不准的
我有一个实例你可以去问:
上海中芯国际八厂的纯水项目中有一个类似情况不过不是浓硝酸而是浓盐酸,原先用了一家日本产的投入式压力液位计,可能是横河的,根本无法保证精度,后来改用了带ptfe涂层的导波雷达

网友D:
c罗
请上网查看本公司产品展示,本公司可满足你的要求.
WWW.eraqy@163.com
电话:028-84835181    QQ:563222667

网友C:
to 烧成灰的毛
你认为易挥发就是闭口罐吗?铝制的毛细管和取压口设计不可以耐硝酸腐蚀吗?精度是它的是我只是讲了我看的它铭牌上写的.

网友F:
你见过卧式储罐是敞口罐吗?
在这种工况中压力变送器不一定有好效果
abb的压力本来市场占有率就不高,本不见得有过人之处。

网友G(2007-03-07):
你应该用防腐的导波雷达,没问题

网友H:
请教:这98%浓硝酸挥发的情况下,一般的316L能承受多久的腐蚀,在接口法兰面上给加上一层PTFE能起到多大作用?
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I(2007-04-10):
推荐E+H雷达液位计!我们公司就用这种!很好!而且也用来测量浓硝酸!

网友J(2007-06-23):
需要用防腐雷达:导波或者非接触均可,www.conasen.com在内蒙有成功案例

网友K:
雷达的吧,98%挥发性太强了。超声波的肯定用不了

网友L:
电容也可以用,相对于雷达经济一些。

网友M:
主要是考虑防腐的问题.精度在储存罐的要求0.5%基本就满足了.
需要连续量的,非接触的比较的好.选择的有超声波,雷达,激光,和射线的.成本和安全上考虑,就超声波和雷达的比较好,也是主流的产品.超声波的时间长探头会有腐蚀,同时烟气和压力的影响比较的大,会有很大的波动.雷达的选用PTFE材质的天线,配套上翻边法兰(PTFE涂层).
如果在精度上有要求,NIVELCO的调频连续波雷达物位计.精度0.2%.
                     liuyi
                     010-58930518

网友N:
可以选用KORHNE的BM702的雷达,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结果,防腐,质量可靠,德国KROHNE。欢迎来电或者
0314-2120930,40   孟先生
email:mqhkrohne@126.com

网友O:
投入式静压液位计不能用,罐内会产生压力,而且随挥发不同而变化,不是定值静压。用防腐雷达或导波雷达。

网友P:
我有又好又价优的仪表!

网友M:
同意楼上,使用带翻边发兰的连续射频雷达液位计.但有个问题,使用导波雷达怎么保证防腐的问题.众所周知,导波的可是用不锈钢做导波缆的哦.

网友M:
想和大家说下,我公司原来用超声波的2年后都重新换成了雷达的.

网友Q:
射频导纳液位计,必须用四氟密封。

网友R(2008-08-27):
推荐E+H雷达液位计!我们公司就用这种!很好!而且也用来测量浓硝酸!                    请问你们所选的是哪种型号的?

网友S:
准备一台差压变送器和减压阀,用吹气式原理的检测到差压通过差压变送器得到液位值,接触物料管子选用耐腐四氟管。

网友T:
浓硝酸(98%) 有挥发性,强腐蚀性

最好用非接触的仪表测液位:雷达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

但雷达上的天线容易挂料

网友R:
超声波液位计不可以用来测量浓硝酸,因为声波在不同的介质里传输的速度不相同

网友R:
有哪位高手知道浓硝酸的电导率,请问用电容测量,需要选缆式的还是杆式的,那种更好些?

网友U:
请教你一种材质,你知道    AIIoy   C是一种什么材质吗?可以耐小浓硝酸吗?

网友K:
最好用雷达吧,选择PTFE材质的杆式天线,过程连接部分注意密封和防腐涂层

网友V:
用防腐的导波雷达测量效果最好,E+H的可以用;当然也可以选用电容式料位计。 提个建议:)   以后再发贴要是能把工况描述详细就更好了,比如说介质,温度,压力,容器形状材质、安装方式或者说设备原来的过程连接尺寸等等。

网友W:
最好的办法是用磁翻板液位计,性价比最高,我在许多硝铵厂搞过。QQ635546685或电025-83246853

网友X:
雷达测量,我这用的,没问题的。测量的是浓盐酸。

网友Y:
磁翻板液位计,我公司有的,耐腐蚀性强

更多技术问题你还可以咨询:http://www.mc-saic.com/article.asp技术中心

网友Z:
用E+H的
导波雷达 FMP41c

网友AA(2008-10-07):
建议使用导波雷达,导波杆材质304L不锈钢耐硝酸腐蚀性能较好。我现在就这么用的。

网友AB:
肯定是密闭的罐子啊!

怎么没有人提到用顶装式的磁翻板呢?如果上面没有空间用侧面焊接钓鱼式的磁翻板啊!?

可以交流一下

上海凡宜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 张弛 027-87332314

网友AC(2009-03-05):
建议你用雷达液位计。我们公司也用他来测量浓硝酸效果很好的

网友AD:
想要经济实惠的,ptfe的连杆浮球,连续量输出也可以解决

网友AE:
上面的兄弟我很少听到雷达或者磁致伸缩没有盲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