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滤波调整的问题

楼主(2007-01-26):
我编了一个FX2N系列PLC调整滤波时间的程序,各位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LD X0
REFF K1
MOV D8020 D0
LD M8000
REFF K20
MOV D8020 D1
END
D0、D1只是为了观察我所调整的滤波时间是否起作用,便于调试的。
可运行时,老是K10(默认值),请问这是为什么?
REFF指令是通过修改D8020调整滤波时间的吗?
如果不是,那是哪个数据寄存器,如何进行调试呢?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楼主,用REFF改滤波时间的时候并没有同时改D8020的值吧?
可以用REFF修改滤波时间,也可以通过修改D8020的值修改滤波时间,但是并不等于修改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也同时修改吧?

楼主:
那如果用REFF修改后,怎么知道滤波时间已经是我所要求的呢,有什么方法检测监控吗

网友A:
可以用脉冲发生器发脉冲给PLC,用高速计数器看是否可以完整计数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