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马达烧掉的原因

楼主(2007-01-26):
在一老化室内有一风机马达,安装在加热器上端,绝缘等级为B级,使用三相电源,功率0.37KW,电流1.1A,正常使用2年后烧掉,修理好后使用了2天又烧掉了,在次修理,安装之前检查过线路,测过绝缘,均正常,装好后开机,测的电流2A多,隔了几小时在测,电流在1.7A左右,使用一天后在再次烧掉,2天后原厂马达到了,装上开机,电流在也1.7A左右,但是用到现在也没问题.百思不的其解.是不是修理铺本身在修理中就有问题呀?

网友A:
是不是转子安装反了
要不然不会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B:
一定还有地方有问题没有查出来,也有可能提机械阻力增大,反正电流大就是不正常的.

网友C:
拆开看看是烧成什么样的?有些可以判断出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从电压.负载.等方面找一下原因.如果,有风门开度,应调整风门.
1.7A的电流肯定大了.

网友F:
电机质量问题?是新的吗?

楼主:
厂家的新电机装上没问题,电流也在1.7A左右,修过之后的就不行.第一次拆开看,只烧了一相,第2次没拆开看.机械方面没问题,安装后检查过的.

网友C:
只烧了一相?
主回路难道会缺相?

网友G:
      “只烧了一相”

1、如果电机是三角形接法,肯定是缺相烧的!
2、如果电源一路都没问题,可能是电机内部绕组维修接线不好造成;

网友H:
1.先看看机械和负载部分
2.在检查主回路三相是不是电流过大或者缺相

网友I:
维修后的电机三相电流平衡吗?

网友J:
修理电动机时的绝缘处理有问题,在运行中线圈温度上升,使匝间绝缘遭到破坏,此时谋一相或两相电流加大,然后冒烟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模具老兵在 2007-1-27 21:12:00 发表的内容:
  修理电动机时的绝缘处理有问题,在运行中线圈温度上升,使匝间绝缘遭到破坏,此时谋一相或两相电流加大,然后冒…
--------------------------------------------------------------------------------------------
同意!

楼主:
电机的绝缘处理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绕组修好后要浸清漆的,时间短问题不是很大,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会有清漆味散发出来,一般不会烧掉电机,很可能是刘工说的,电机内部绕组接线不太好!

楼主:
电机的控制回路和主回路都检查过,没发现问题,电流是三相平衡的.怪就怪在如果是电机生产厂家的新电机就不会烧.

网友L:
我估计你这个新电机不久后一样烧

网友M:
返修重新绕线,电机的寿命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