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控制器的带宽

楼主(2007-01-26):
请高人给指点一下,伺服控制器的带宽是个什么概念,包括电流,速度的带宽。是不是各环采样频率的大小。采样频率越高,带宽越大。

网友A:
速度*脈衝*1/1000*1/60=頻寬(KHz)

网友B:
学过信号理论的人应该比较了解!
带宽的指标对应时域中的响应时间,是指控制器对输入信号的响应能力!通常通过输入阶越信号来观察执行器的输出,或者通过扫频来获得一个控制器的带宽指标!一个系统的带宽(比如说伺服电机的电流环带宽)应该跟电机的电感量、转动惯量、负载等因素有关,是一个相对的常量,而在设计数字控制器时,我们通常都会设定系统的采样频率,根据香农定律(自己查查),采样频率应该至少大于系统带宽的两倍,这样才能完成有效的数字控制,一般选的都比较大;所以带宽和采样频率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C:
是控制器的采样频率要大于控制器的带宽2倍吗?带宽定了,采样频率不就固定了吗?

网友D:
采样定理说:采样频率至少为带宽的2倍,可没有说采样频率定了,带宽也定了。采样频率低,带宽自然高不起来。
至于伺服的带宽,通常认为普通伺服的速度环带宽在50Hz左右,好的能达到1kHz,但是必须明确,最终带宽还要受到负载影响。电流还带宽在2K上下,主要取决于伺服电流环和功率设计,同时也受制于电机绕组时间常数。

网友C:
速度环带宽在50Hz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速度环带宽在50Hz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我赌是波恩少打了一个0

网友D:
刘版主又胜券在握了?!

网友E:
刘斑竹不一定对,这个问题我大概知道但我做销售的说的不是很清楚,有一位叫请你吃饭的对这个问题有深入见解。日本人的标法从理论上讲是不对的,真正的速度环带宽能达到100HZ就非常好的伺服了。

网友:
日本人的标法从理论上讲是不对的,真正的速度环带宽能达到100HZ就非常好的伺服了。
如果说到精确的定义,那么,确实是另外一件事了。

网友D:
刘版主还是很务实的了!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带宽就是能达到的最高的采样频率?

网友D:
To 喀什:
看来你没有学过采样定理,而且看帖子不够耐心仔细。

网友F:
一如既往地直接

网友C:
请专家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D:
这样的基础知识问题还是建议你找书看看。

网友G(2007-02-25):
我认为带宽与采样频率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频率低带宽不会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采样频率高不见得带宽也会高。带宽决定了响应速度,而与响应速度相关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H(2007-06-22):
不考虑其他因素时:系统的最大带宽受限于采样频率。
不考虑采样频率时,伺服电机速度环的实际带宽还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 速度控制器拓扑结构,增益大小
2. 电流环带宽大小
3. 机械系统特性(与电机转子的惯量比,系统刚度)
4. 整个系统噪声抑止水平
至于带宽的定义,请google或者找本大学经典控制理论课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