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油机使用变频器调速可以吗

楼主(2007-01-26):
我长榨油机是208的想用变频器调速电机是55KW的8极电流是114A不知能行吗?

网友A:
应该可以
不过变频器容量应该足够大
榨油机启动负载很大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变频器,负载需要调速吗?如是为启动电机,可用软启动器,否则既增加电耗又要有很大的投资。

楼主:
不是为了起动,是为了调节出油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