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新人的问题,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2007-01-26):
本人是伺服新手,现手头有三洋的伺服电机+驱动,但是我看手册上面调整参数都要用到个手操器,请问是否是如PLC的手操器一般功能,能否通过软件代替,最后就是哪有卖这种手操器的?是要跟型号配对吗?大概多少钱呢?
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哈.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不太好回答。 软件肯定是有的 即使有了 连线怎么做是个问题  价格很难说 可能几百 也可能几千、

网友B:
买手持,为了三套伺服,似乎有些不划算。应该有联机软件的,找找吧!

网友C:
是PY2系列驱动器吗?软件我是有的,接线方法也有,可提供。
请告知联系方式  yyq641@sina.com
但是您得自己找到与驱动器连接的插头(与电脑连接的一头是D-sub 9pin RS232C接口)

网友D(2008-03-24):
 我也要一份,麻烦您给我一份软件和接线方法,谢谢!我的邮箱:sllwwx@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