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总是跳?

楼主(2007-01-26):
电动机总是跳?3相380VAC    5.5KW  启动不起来是因为什么啊?目前 我以查过电路都是好的

网友A:
跳什么啊?说明白点。主断路器还是热保护器?如果是启动不起来那就查电机绝缘、负载。是变频器的话就要查变频器。

网友B:
  查查有没有对地,相间短路!还有热继电器的电流整定值是否合理!

网友C:
  对,就是楼上各位所说的那几种情况而已!

网友D:
建议介绍清楚些

网友E:
电机送出修理了!!!!

网友F:
你测一下点机的对地电阻和电动机的电缆,还有三相之间有没有短路.

网友G:
电机转子轴承破裂、机械负载憋死、热继电器动作、空气开关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