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主站与从站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1-26):
DP主站与从站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主站顾名思义是控制从站的。在PROFIBUS中,主站是主动读、写DP从站的。从站只能等待被读取、写入。

楼主:
楼的的意思是从站不能控制DP网络中的其它模块,是吗?

网友B:
从站是被动的,主站是主动的.

楼主:
还是没有搞清楚

网友C:
看看profibus-dp的通讯规范吧~这些是比较基础的

网友D:
  像s7-200plc,变频器等只能做profibus从站

网友E:
从站是被动的,主站是主动的

网友F:
 主站是主叫从站建立通信,从站是在建立通信后应答主站,因此是被动的.从站与主站交换数据只能在主站轮巡叫到从站时进行.既从站不可能直接把数据发送到主站,只能在轮巡到时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G: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网友H: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老师叫你坐,你就不能站着。

楼主:
总结上面的发言,主站与从站只是在PLC通信方面有作用,如果你制作的程序要调用其它PLC的数据,这个站一定是一个主站吧,一个DP网络允不允许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主站存在?

网友C:
可以有多个主站的 ~!但是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主站的~主站的令牌循环的交给各个主站设备

网友I:
先搞清楚是你听你老头的,还是你老头听你的再说吧

楼主:
我不是在问吗?多个主站时,怎样得用令牌环进行通信?

网友J:
西门子的系统手册里有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