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D1A-40直流调速器电路图

楼主(2007-01-26):
哪位师傅能提供一份维修电路图

网友A(2007-09-28):
JD1A-40 应是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你是卧龙电机的吗.你有什么故障

网友B(2009-06-24):
一台瓦椤机JD1型电磁调速器通电后就烧自身的10A保险丝。拆下后仅给220V工作电压打开开关时依旧烧保险丝,测量保险丝两端电压正常电阻无限大。按理说不该烧保保险丝!请高手指教

网友C:
滑差电机运行过程中速度不稳,出现抖动现象。跟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D:
烧保险就肯定线路板有问题,仔细就可以查出,很少的原件呀

网友E(2009-10-26):
请问一台JD1A-40调速器上有两个串联的二极管,其中有一个短路了,上面有C2和6两排字,另外一个二极管上面有C1和6两排字,不知道这两个二极管是多少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台瓦椤机JD1型电磁调速器通电后就烧自身的10A保险丝。拆下后仅给220V工作电压打开开关时依旧烧保险丝,测量保险丝两端电压正常电阻无限大。按理说不该烧保保险丝!请高手指教

检查续流二极管或可控硅是否已经击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台JD1A-40调速器上有两个串联的二极管,其中有一个短路了,上面有C2和6两排字,另外一个二极管上面有C1和6两排字,不知道这两个二极管是多少伏的

外形尺寸多大的二极管,无非就是普通整流二极管,稳压管等系列~~

网友G(2010-09-28):
                     请参考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