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功率和恒转矩的区别

楼主(2007-01-26):
请问各位:
    恒功率和恒转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恒功率是输出功率恒定,不随转速变化的。恒转矩是输出转矩恒定不随转速变化。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恒功率,意味着转速上升则转矩下降;转矩上升(阻力增大)则转速下降。

网友C:
恒功率和恒转矩是同一个电机的不同工作区间;
大家都知道汽车在低速时的输出扭矩比较大,而高速时其输出最大扭矩随速度增加在变小,这就表明汽车发动机进入了恒功率区;电机的工作状态已是一样;对于额定功率为P0电机,在电机输出功率未到额定功率时,可以进行额定扭矩范围内的恒扭矩输出控制,而随着转速的提高输出功率一旦达到P0,则将保持功率恒定,转速和扭矩成反比的关系!

网友D:
比如主轴驱动多讲究恒功率区,伺服驱动多讲究恒转矩区。

网友E:
恒转矩,是指电机在额定频率一下所能输出的最大转矩,如果在理想的控制状态下,恒扭矩区输出扭矩应保持恒定。但由于鼠笼电机的结构特点变频器通常在低速下转矩下降严重,同步伺服或异步伺服通常可以克服这一缺点。恒功率区是指电机工作在额定频率也上时,扭矩扭随着转速的升高尔降低。公式为:功率×9550/转速 等于扭矩。恒扭矩区计算转速为额定转速。所以电机基本转速(频率)越低恒扭矩区扭矩越大,同样电机体积也要增大。

网友F:
楼上的公式好像应该把等于和乘号换过来吧,功率=扭矩*转速*9550

网友D:
电机基本转速(频率)越低恒扭矩区扭矩越大,同样电机体积也要增大。
------------------------------------------------------------------------
没错!电机的转矩理论上取决于体积,或者所是硅钢片、铜线、永磁体(如果有)的材料用量。

网友E:
扭矩=功率X9550/转速没有错
如果按你的算法10N.M的电机要多少KW?
10N.M×1500转/MIN×9550=????
不知道你能算出来吗?

网友G:
  P=T*N/9550

  以上是功率、转矩、转速三者之间的关系。

网友H(2007-04-15):
P=T*N/9550
这个公式是对的!
P单位KW,T单位NM,N单位RPM(转每分)

网友I(2010-04-07):
应该是那个CTB的兄弟说的公式才是对的

网友J(2010-10-07):
扭矩=功率X9550/转速没有错

网友K:
看不懂,帮你顶下吧。

网友L:
有些电机可以保证从工频开始一直到最高频率都是恒功率,是靠什么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