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维修的朋友

楼主(2007-01-26):
   主修大型数控设备,数控立车:16M、14M、6.3M;数控镗铣[X轴(立柱移动10.500mm]。FANUC系统。

希望结交天下朋友,一起交流经验。
   QQ:43642856

网友A:
我是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的 不知道该专业前景如何。知道的 朋友告诉我 好 不? 谢谢

网友B:
To 小潘1: 本版有关于这方面的专题讨论,找找看看吧!

网友C:
数控维修这一行业,是一门日渐热门的行业.只要知识运用得恰当那么必定会有所成就.这是我得QQ号码:398227543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和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D:
数控维修有钱途吗?

网友B:
钱途?!发不了横财,小富没问题.

网友E:
只要做个有心人,干哪一行都有前途。看看这个
擦皮鞋擦出个款爷http://www.myoic.com/IdeaMsg/MsgDetail_Q_AUTOID_E_5490_A_Catalog_E_001005002_A_PAGE_E_1.html

网友F(2007-03-07):
我是搞设备维护的,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公司用的一台法国数控弯管机出现如下问题
1.设备清零后,就开始工作,工作十几分钟后,不能回到零位置,工作的时间越长,与零位置偏的就越远,再进行清零位程序又能回到零位置,设备的旋转编码器与伺服电机连载一起,机械部分采用的是丝杆传动也没有什么问题,望高手出出招,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B:
可考虑编码器反馈环节丢脉冲,或者连轴节有串动。

网友F:
如果检测编码器反馈环节脉冲丢失,用示波器行不?还有其他办法吗?如果是脉冲丢失,怎样处理,谢谢波恩大哥,望再指点一下

网友B:
检测编码器反馈环节脉冲丢失,用示波器恐怕还真不行,大多数示波器不具备脉冲计数功能,所以最好用专用的计数器或数显之类的。
    其实,也不必这么复杂,你不是担心有脉冲丢失吗?就让系统按照某个定长,来回空跑,跑上几十几百次,位置如果确实跑掉了(肉眼可见),就说明确实存在丢脉冲问题。
    解决方法:1.检测接插件,看是否松动或接触不良;2.检查信号,看信号质量;3.检查信号和系统接地是否良好或是否符合要求。等等。

网友G:
做维修是一项要很有细心的事情,但必要的是要思路清楚.
我做了7年的维修工作,这是我的总结.其实这份工作是很有趣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探讨.
MAIL: 215@ICOP.COM.CN

网友G(2007-04-10):
我在数控用的PC比较懂.在这行里,有事可电:13713794334
     产品http://www.icop.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