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纸箱厂的电工吗???

楼主(2007-01-26):
现有一台订箱机,才用的是一块电路板控制。经查是里面的一块14脚的双列的ic损坏,以用代换法查实它的损坏。求助有搞过的电工告知ic的型号,我厂有三台订箱机都是祥泰的双订高速订机全是这种电路板控制的,就是被厂家用砂纸擦掉了,可恶呀!!!!强烈的谴责这种行径。

楼主:
有知道型号的师傅请你指教,谢谢。。。。。。。。

网友A:
14脚的集成电路不多,看看集成块的正负供电
是不是LM324 四运算放大器或四电压比较器之类

网友A:
厂家越是掩盖集成块的型号,集成块越可能是通用集成块
把电路图绘出来分析分析,电压是5V,7脚0V 14脚+电压的可能是数字电路.电源在4脚和11脚的可能是LM324
我原来一块电路板采用单片机电路,就有2个集成块字被擦去,后分析为LW317稳压和LM393比较器,如果是带程序的单片机或者稀罕的集成块,就是你知道型号也没辙

网友B:
发几张照片来替你分析分析!

网友C:
我公司有专门的测试仪器,可以帮你测出未知IC的型号。

网友D:
不用费神是lm339n

楼主:
是12v供电的, 37上电    不用费神是lm339n 你好你是用过吗。谢谢指教。我想也是通用的ic因为今天我和厂家联系了,他们讲换一个只要2.5元但是市场上没有买只有买整块板要几百元哦,关键是时间上要几天,我们这几天赶货,来不及,只好被敲诈。有知道的朋友请告知型号,哪怕顶帖也感激不尽。。。。。。。。

网友E:
肯定是普通运放芯片,我以前就这样干过

楼主:
1.2.5.6和12.13.8.9都短在一起
4.10是两路输出
有知道的朋友指教

网友F:
一片几元的单片机,烧进程序后价格百元,有感于科技的价值.

楼主:
没有烧进程序,只是一块4011,感谢刘时信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