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plc的连接?

楼主(2007-01-26):
用电脑的com口与plc连接实施监控,最近新换了台电脑后就无法与plc通讯了,现已排除通讯电缆的问题、pc的com口用于其他网络也可以正常使用、GX软件在连接时的设置也与以前的相同、plc的编程口也正常,求助:还会在哪个环节有错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网友A:
你看一下端口设置有错没有

网友B:
当COM口被其他程序占用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

网友C:
在pc上能搜索到plc吗,是不是通讯率要重设呀。

网友D: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找没找到那根线

网友E:
应该是端口问题。以上同志说的基本一致。如果是USB电缆还有设置
驱动程序。我就生产三菱FX、Q的编程电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F:
PC和PLC的通讯波特率设为一致。

网友G:
二者波特率必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