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传感器安装求助

楼主(2007-01-27):
卷染机两台变频器独立控制两台电机,电机功率为11KW,最高线速度110米/分钟,最高张力80kg,实现速度和张力双闭环。速度有800线的旋转编码器测量,张力有张力传感器测量,两路测量信号送入控制器,由控制器通过变频器总体协调两台电机的运转速度,保证运行速度和张力的稳定,请问;张力传感器的安装松紧度如何控制,传感器如何选型?

网友A(2007-04-26):
可联系我:0755-83842037  刘生
或E-MAIL:anson@euro-me.com

网友B:
如果检测浮辊间的距离来判断张力,可选用精密电位计。
───────────────────────
本人从事传感器,仪表,数据采集系统。
以上意见纯属个人意见,如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PS.广交天下工控同仁。My MSN:newhill9917@hotmail.com,也可以收mail。

网友C(2007-12-11):
大家好!我是德国SCHMIDT(施密特)中国独家总代理,如果有张力测量和张力控制问题可以联系小弟.北京欧立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米超 01059648118转811或者13901148604.谢谢大家对我们德国施密特的支持!

网友D(2008-12-08):
您好,我专门做张力控制的,看楼主意思是张力控制是在主速度的基础上进行转速的微调以精确控制张力。只需要采用张力传感器+控制器(速度控制模式)即可精确控制张力。我公司是意大利ASA-RT张力传感器及控制器的总代理,可精确检测张力变化,在转矩、速度控制模式下均可达到很高精度,我们有很多实际案例。传感器选型及安装可向我公司咨询(因为要看您具体情况,不能乱选的哦)

上海森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杨先生 021-54419986,surmach@vip.sohu.com请参考www.surmach.com

网友D:
补充:张力传感器+控制器(速度控制模式)+变频器及电机。由张力控制器接收主速度信号,通过张力传感器检测信号与设定值比较得出一个修正后的信号输出给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