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modbus RTU 通讯问题。

楼主(2007-01-27):
我用 MT506L 做主机 单片机作从机,使用EasyBuilder在线模拟,点击开始模拟,然后从单片机一侧发现串口有数据送来,我看了收到的数据没有什么规律,过了几秒钟触摸屏显示"PLC no response"。请问触摸屏MT506L 上电一开始发给串口的是什么数据,如果从设备正常响应,应该发给触摸屏什么数据。谢谢回复,

网友A(2007-04-02):
wo 我也要

网友B(2007-05-26):
经过多年的使用证明500的屏与支持MODBUS RTU的下位机通讯没有问题
过了几秒钟后显示plc no response说明您的屏和单片机没有连上,屏上电一开始后发给串口什么数据取决于您的画面组态,如果您的初始画面没有任何通讯的装置则不会发出数据,如果您的初始画面有通讯装置,则屏的发出相应的数据侦给单片机
MODBUS 通讯协议工控网上就有很多,您可以查一下他的通讯格式

网友C:
怎么?单片机可以作从站啊?

网友D:
直接用昆仑的触摸屏吧,可以做主站也可以做从站

网友E:
    上面的兄弟说的都很有道理,那么在功能一样的情况下,那就要考虑成本问题了,我们公司的WEINVIEW触摸屏也可以实现此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就比较低了,彩色的TFT液晶才要1700左右.
    有意者请与我联系:陈先生13761012595
                    021-32020258-105
                    www.finesky.cn/QQ:470331240

网友F:
你不能使用EASYBUIDER的在下模拟,这是间接在线模拟,你要选EASYMANAGER的在线模拟才可以。

网友G(2007-10-06):
有没有用eview屏和单片机通讯做成功的?

网友H:
应该有成功的吧

网友I:
标准的MODBUS RTU
好用的

网友J(2007-11-08):
 SIREN方便的话也给我发份例子,谢谢
wyte5201314@126.com

网友K:
我刚用MODBUS RTU和从机通讯,用500的和你楼主的一样,无论怎样都不行,用5000的一下子就可以了,4000的都不行

楼主(2008-02-27):
MT506L的 MODBUS RTU 协议不是与MODBUS RTU协议不太一致, 特别是位切换开关,地址为4x_Bit;, 用单片机与它通讯,不理想。

网友L(2008-08-20):
weinview(modbus RTU)设备地址(0x,1x,3x,4x)对应着相应的modbus功能码;0x和4x可读可写;1x和3x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