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变频器能否拖55Kw电机

楼主(2007-01-27):
75Kw变频器能否拖55Kw电机?会有什么后果,会缺相吗?

网友A:
75Kw变频器能否拖55Kw电机?会有什么后果,会缺相吗?
  大马拉小车当然轻松拉动,会缺腿吗?当然不会

楼主:
谢谢,会不会功率差得有些大,会报缺相故障?

网友B:
不会的,只要修改一下保护值!大马拉小车!

网友C:
当然可以了,只要参数按实际设定就可以了。
我们检测变频器时一般就是用一个几KW的试运行的。

网友D:
变频器有泵工况和大扭矩之分,要看75kW指的是120%扭矩或170%扭矩,如果是120%扭矩的75kW,只能用于55kW电机.

网友E:
要有问题也是你有问题!没必要用那么大的变频器,是不是钱太多!

网友F:
各位:本人正在调试一台西门子MM440、7。5KW变频器,结果是:带上负载(0.75KW,出厂前)后,运行5秒左右报警,显示代码为:F0023,对应故障为输出缺相,经查:从变频器输出端到电机线路完好,请问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G:
先把0.75KW电机的参数设进去。

网友H:
放心用吧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I:
没问题!改一下电机功率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J:
一般选变频器的时候都比电机大一个等级的!只要变频器里面的电机参数按照电机铭牌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K(2007-04-28):
拖小的当然没问题。拖75KW的电机也没问题!

网友L:
只要把保护参数修改一下,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M:
变频器带电机时,通常不应带级别差太多的,比如我用过施奈德ATV71 0.75KW变频器带一台0.12KW的电机,低速性能非常的不好,无论怎么样调整参数都无法达到需要的性能,不过听说SEW变频器能够较好的实现在这种差距下的性能。

网友M:
不过,如果变频器与电机只是相差一两个级别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N:
怎么不可以呢!

网友O:
可以的哦!

网友P:
我用90KW的拖55KW的还会过流呢,都是好的,但是重载

网友Q(2007-06-04):
当然可以了

网友R:
当然可以啦!

网友S:
还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T: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U:
完全是可行的,但有些品牌的变频要改一些参数!

网友V(2007-07-13):
一般情况下,所带电机的功率P大于变频器输出功率的1/6都可以用,小于1/6时用矢量控制就会报输出缺相的,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各个品牌的技术参数作为依据

网友W:
  可以的 ,而且带的电机转的很好,只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了???这种大马拉小车会不会节能了????
  还有在通电的时候变频器也会次奥好一部分电能的,这相对于电机的电能来说是不是小巫见大巫了???

网友W:
写错了,次奥好应该是“消耗”

网友X:
可以,但是电机的参数要正确设定,可以使用电压矢量控制,最好用2点压频比。

网友Y:
多花了一点钱?
更安全

不会,学习!

网友:
没有问题,设定电机的参数到变频器即可

网友Z:
也得分清是轻载还是重载,力矩是多少的,如果是常规的是可以用的,这要按分配在什么场合的使用了,如果是用在起重机起吊上面,多少让人有点侧隐之忧! 如果是轻载的使用场合,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网友V(2007-08-16):
是浪费了一点点电,不过浪费的也很少,你要算上维护成本,事故后耽误工时等也差不多了,如果非常重要的场合还划算点呢,当然重载的条件下就没谈这个必要了

网友AA:
可以!应该没什么问题。电流限幅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