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求助

楼主(2007-01-27):
我想请教个问题:我目前在使用英威腾的CHF系列变频器,用于煤矿井下局部通风机的调速,由于煤矿井下环境比较恶劣,电网不稳定,会出现电网过压(暂态过电压,稳态过电压)、欠压、三相短路、两相短路、单相接地、断相、漏电等故障,请问变频器本身能不能实现这些保护,或哪些能实现哪些不能实现,不能实现我可以再做一些这方面的保护。谢谢! 有这方面的资料也可以给提供点。

网友A:
回复楼主:
我们的变频器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是可以实现上述保护功能的,只有对漏电的保护上不足以对人身进行保护,此点需要注意。
具体可以看看我们的产品使用说明书。

网友B:
请教英威腾:玻璃厂的传动设备的电机是0.75千瓦的,原来是富士变频器调速的,这批变频器有十几年了,频率一般在1.9赫兹循环运行,也就是说运行5分后再停止5分钟,如此循环下去,不用考虑电机的散热问题,不知贵公司哪款系列比较合适?能不能适合这种工况?

网友C:
CHV,CHE都行,但要根据电流选功率.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
CHV是具有闭环矢量功能的变频器,CHE是开环矢量的变频器,CHE的价格要更便宜些,但我认为CHE已经完全能满足要求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能使变频器在更高输出频率的情况下运行,这样对机器更好些。

网友D:
英威腾可以

楼主:
谢谢清心! 我们以前不加变频器控制局部通风机时,需要加很多保护,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么多保护,现在加了变频器除了要加漏电保护外,还需要加哪些对电机的保护呢?有没有具体的参数资料呢!

网友E:
一般的漏电开关是用不了的,变频器一运行漏电就跳。

网友A:
基本上用了变频器以后,不需要再加其它的电机保护装置了,对电机的保护在变频器功能中可以自己设定,由于变频器自身的会使线路上的漏电电流加大,会使不少的漏电装置误动作,但如果调大动作值又会让漏电保护起不了保护作用(同时还需要选用耐高压产品,AC 380V产品,请选用耐压值为1200V以上的漏电保护开关),为不危害人身安全,在使用变频器产品时,规范良好的接地是必要的。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下载说明书来看看。祝您工作愉快!

楼主:
清心:你那有没有英威腾中压变频器的说明书呢?我在你们公司网站上看了没有啊!

网友A:
以前660V/1140V的产品都归为中低压产品类,产品的说明书和通用的产品是一样的。
现在有些客户提了意见,我们正在重新修订中压产品的说明书,很快就可以出来了。

楼主:
清心:我们矿上的局部通风机有660V有1140V的,我选1140V的变频器,能不能控制660V的电机呢?

网友A:
最好是选用电压等级相对应的变频器,用1140V的变频器来控制660V的电机从控制的角度来说一般情况是没有问题,但这样的成本太高了。(不单是电压的问题,还有电流的问题)
不清楚为何您有这样的想法。

楼主:
清心:我们现在做一个煤矿局部通风机变频排瓦斯的项目,因为煤矿电压等级有660V的也有1140V的,所以不同的矿上有不同电压等级的局部通风机,有660V的也有1140V的,所以为了使我们的产品有通用性,所以在不变化变频器的情况下能够控制1140V的也能控制660V的局部通风机。

楼主:
是不是1140V变频器接660V电源时会欠压报警,无法使用呢?

网友A:
也许你们是想用变频器的兼容性更好些,但这样并不经济。
如果是电源不同的话,会使变频器跳电压保护,使变频器无法正常使用,前面提到的问题,我理解为当1140V变频器的输出可以去控制660V和1140V的电机了。

网友F(2008-05-22):
清心你好,你们有装载机的变频改造方案么?急需案例

网友A:
你说的装载机是否是用于矿山上用的那种?

网友G(2009-03-12):
可以了解下我司青岛吉纳电机 吉纳变频器,专注于煤矿行业。详细资料可登陆
www.zener.com.cn

网友H(2010-08-25):
各位朋友:
我公司在深圳专业生产通用和各行业专用变频器、节电柜,价格全国最低,质量在行业居前,回扣也比同行业高,售后服务非常好。目前220-380V,0.75-220KW有大量现货,其它规格可订做,一般5天交货。另外,可承接各行业节能改造项目。欢迎大家来电洽谈业务!
联系电:13088818158,联系人:章华俊
Emai:zhj0794@126.com QQ:1084914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