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米轮坏了还是计数器不好?

楼主(2007-01-27):
请教各位;
  我这儿有一个米轮带着三块计数器计量米长,不知怎么的其中有两个计数器(进口的)不计数了,只有那个国产的计数。我换了个新的米轮,好了不多久,又出现了这个毛病。我认为是计数器不好,但是把计数器和一个新的米轮(原来那个米轮烧了)连接后,计数器还照样计数。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说得不明白,我公司做日本莱茵计米器, 码表等(主要用在纺织皮革设备,塑料设备等),有空切磋一下
QQ549988891 1331621507

网友B:
使用方法不当。!!!
一个脉冲信号,并3个计数器,会导致米伦过电流,而烧坏,也会因为输出的脉冲电平不够(驱动负载的能力不够),导致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