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变频器老是报警

楼主(2007-01-27):
我厂有一台变频器老是过流报警,检查电机及其负载都很正常,报警后复位重新启动,一般又能正常运转,不知何故。

网友A:
延长加速时间!再试试!

网友B:
变频器用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C:
更换电流互感器

爱人啊,你在哪

网友:
是哪家的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报的过流?

楼主:
台达的变频器,总是在启动时报警,只要启动起来后也就正常了

网友D:
把起动起始频率设置高一点试试.

网友E:
检查电网电压是否有波动,如果电压降低时,会引起低压报警和过流报警。低压值设置较低时一般表现为过流报警。

网友F:
应该是加速时间有关吧。对下基本参数吧,应该有用

网友G:
延长起动时间看看

网友H:
加速时间太短了吧~!

网友B:
可能是负载太重了,启动时电流太大,调整V/F曲线,以及加减速时间,有可能解决,但仍不行的话只能换变频器了,用矢量型的

网友I:
报什么警啊?110不忙啊

网友J:
启动加速时间调长点

网友K:
更换动电部分路的电容

网友K:
更换驱动电路部分的电容

网友L:
最近我也遇到这样一台变频器,初步判断为选型偏小了,所选变频器过载能力低,

网友M:
更换或检测电流检测元件(霍尔传感器)看看。

网友N:
延长加速时间 更换或检测电流检测元件

网友O(2007-03-20):
电路问题,上面已经有好多处理意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