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上下位机通讯如何除干扰

楼主(2007-01-27):
大家帮帮忙。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用PPI电缆和延长线连接,每次开机在上位机都会显示通讯错误,我认为可能是强电干扰,除加滤波器和把pc机公用接地外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你还可以把通讯电缆都穿管,而且铁管都要有连接并且接地:
还可以对PLC进行隔离并且单独接地处理.

网友B:
通讯电缆用屏蔽线,上位机和下位机的外壳都要接有良好的接地,通讯频率,传送速度要匹配.

网友C:
给你一篇文章:是关于PLC抗干扰的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11016

网友D:
选择合适的通信BAUD RATE,通信线用1×2×0.75PROFIBUS-DP电缆,屏蔽注意,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4X0.3的屏蔽线,就是长了点有50米左右,昨天彻底检修发现线上有破损的地方。换了一根,没再出现报警。

网友:
工控机也需要屏蔽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