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在塑料挤出机上使用集成PID控制器
小俊!

楼主(2007-01-27):
结束了是控制还是集成的两难境地.10个回路以上可以使用MLC9000+系统进行集中控制.这个系统由1个基本模块总线和若干回路模块组成,为公司节省成本,控制也更简单,回咱越多越能体现集中控制的优点.同分散的控制器相比,显得更为省心.运转有效,信息清晰.易于设置,易于与主控设备联接,正常运行时间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而且该设备提供了真正的热插拨功能.拆卸模块,更换模块更,自动更新配置模块和恢复工作和整个过程可在30秒内完成,同某些系统不同的是,不会影响其它模块而可以继续工作.

小俊!

网友(2007-10-22):
MLC9000+现场应用报告
平行双螺杆挤出机
1:要求如下: 温区:12回路(含机头),双PID控制,SSR输出加热/继电器输出冷却,输入的传感器:K型热电偶。
2:选配的配套电气产品:西门子OP270的10.4寸真彩触摸屏带PROFIBUS DP通讯口一台,西门子S7-314C的PLC(带PROFIBUS DP通讯协议)做为设备顺序与逻辑运算控制。
3:MLC9000的技术选型如下:MLC9000-BM240-PB 1个(配置端口和PROFIBUS DP现场总线端口)
MLC9000-Z3651-00 4个(每个控制模块有三个通用传感器输入,三个SSR和三个继电器输出,双PID控制,合计:12个SSR输出和12个继电器输出)
MLC9000-AN111-000 1条(组态数据下载线,一头连接笔记本电脑的COM1口,一头连接MLC9000通讯模块的配置端口RS232)
4:电气与温度控制要求:
把MLC9000做为PLC扩展外挂的一个I/O点,MLC9000有独立的24V直流控制电源切低
底的解决了常见的因交流电压波动的电源故障,同时,MLC9000的独立供电,即使PLC出
现故障,MLC9000也照样工作。MLC9000的带电热插拔很好的减少了停机时间,断电保持
确保了故障的速处理。温度显示与控制通过PROFIBUS DP现场总线通讯在触摸屏上方便的
完成。
MLC9000的温度控制组态如下:在组态之前一定要根据设备温度控制的技术要求选好硬件
如第3点,然后再组态(有带有RS232通讯口的笔记本电脑完成):
(1) 通讯模块的组态:根据组态提示正确选择默认的地址码(1-126可以自由选择,但在PLC设置的地址码与MLC9000的地址码相同,才能通讯),波特率等。
(2) 控制模块的组态:根据组态提示
a;输入回路组态:正确选择所需要的传感器类型(K型或PT100),警报类型(高报警,低报警与偏差报警),警报范围(最高与最低植),动作方式(反向),控制方式(加热/冷却),温度设定点的设定,整定方式(自整定/预整定)。
b;输出回路组态:根据提示正确选择第一,第二,第三回路做为三个加热回路(SSR输出),选择好加热输出动作时间(SSR输出,一般选择为2秒),正确选择好第一,第二,第三回路相对应的冷却输出(继电器输出),选择好冷却输出动作时间(继电器输出,一般选择为8秒)。
C:控制模块具有复制功能,4个控制模块的温度控制方式一样,启动复制功能,成功很快的复制好其他三个控制模块的组态,这样大大减少了组态的设置时间。
(3) 数据汇编:启动数据汇编功能,MLC9000会形成一个汇编图,PLC读与写分别采用
采用256个字节,一般每个回路的温度变量值,输出状态(功率输出)由PLC来读
每个回路的温度设定点,PID参数,自整定,回路禁止等由PLC来写,数据汇编完后,自动形成一个GSD文件,然后保存GSD文件与组态数据,把MLC9000通电,再下载到MLC9000中。
(4) MLC9000的工作在线改变功能的启动,可以很方便的完成客户临时的参数设置改变
如我要在已组态好的软件中第一个温度控制模块三个或其中一个输入传感器改变输入类型(K型改PT100),选择PT100,确认,MLC9000输入类型自动默认为PT100
(5)MLC9000的工作在线监控功能的启动,把所需要监控的参数拖到监控的位置上,输入类型,温度设定值(150℃),温度实时变化值(℃),PID参数,输出功率,自整定状态等,在监控时只能一方通讯,不能同时与PLC与触摸屏通讯,否则监控中断。在监控时随时注意温度设定值,温度实时变化值,PID参数,输出功率,自整定状态的变化,温度实时变化值快达到设定目标值时(140℃) ,停止加热,功率输出为0,自整定结束。
会自动整定一个自适应的双PID参数(默认值为:P1:10.0, P210.0,.I:300. D:75.),自整定的双PID参数(P!:1.1, P2:1.1 .I:5.12, D:0.42),重新加热,有功率输出,加热时温度是0.5℃-0.6℃递增,最后温度稳定在150.1℃-150.2℃时就可以拔掉数据下载线,以后在触摸屏上随时改变温度设定点,温度控制始终控制在0.1℃-0.2℃.生产的材料质量决得保证。
5:MLC9000与PLC的通讯(读与写):
MLC9000组态自动形成的GSD文件导入到PLC-S7-314C中,在她的外挂I/O点找到MLC9000,然后做为一个站挂到PROFIBUS DP总线上,自动会分配读与写参数地址,根据形成DSG文件中参数数据表格中在PLC中可以很方便得到所需要读写参数的地址在触摸屏显示与控制。

网友A(2008-11-04):
776174432@qq.com详细资料呢

小俊!

网友:
一会发到你的邮箱里面去.请查收吧

北京威联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刘建文     电话:010-82751531-802      传真:010-82752370      手机:13718005038

网友B(2009-02-12):
请发应用资料到我的邮箱:oywh4567@126.com     谢谢了!

网友C:
已经发过去了,请查收,

网友D(2009-05-10):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资料

我的邮箱siyuan3222@yahoo.com.cn

网友C(2009-08-26):
楼上的朋友,已经发到了你的邮箱里面,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请至电刘建文13718005038

网友E(2009-11-25):
你们有仪器控制的图吗

网友F(2010-01-09):
有没有详细资料,我的邮箱780150010@qq.com 成都金业塑料机械

网友C:
您好,刘工,您所需要的资料已经发送给您.有事联系我,刘建文13718005038   QQ:54535208 satjianwen@sina.com

网友G(2010-02-25):
上海皓鹰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皓鹰测控)提供皓鹰品牌的传感器、变送器和自动控制产品以满足工业领域及过程控制的需求。主要研发和生产产品由46个系列组成,包括压力传感器、变送器、汽车用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变送器、熔体压力表、爆破开关、压力校验仪器、温控仪表、智能数字压力仪表以及自动化成套控制系统,我们力求创新、坚持高品质和诚信理念,力求发展成为全球的知名足当今制造领域变化多样的需求做出承诺。

地址:中国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3740弄125号(莘庄工业区) 邮编201108
联系人:曹威 先生

手机:13917609853
电话(Tel):(+86)021-55338008 34074082/72
传真(Fax):(+86)021-34074025
邮 箱(E-mail): caowei@haoyingsensor.com
网址:http://www.haoyingsensor.com

网友G:
为您解决挤出过程中压力与温度的测量和控制!

网友H(2011-04-07):
你好,请问现在还有相关资料吗?有的话请发一份给我,我的邮箱是apo135@163.com   广州南亚塑胶公司

网友I(2011-06-15):
也发一份给我啊!我很感兴趣。wxlzlrwsq@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