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伺服放大器能当变频器用吗

楼主(2007-01-27):
有台闲置的伺服放大器MR-J200A,不知道能不能用来控制普通电机做一般调速用,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除非你明确它可以驱动普通异步电机,比如KEB或者Lenze或者AMK的

网友B(2009-07-19):
不可以,你不了解伺服电机原体

网友C:
鄙视广告!

网友D:
要用专配的伺服电机!!

网友E:
只听过问说变频器能不能带伺服电机的,反过来倒是很少见。

网友F:
MR-J200A好像不行的。从原理上说也该能驱动异步电机的,只有厂家的人知道怎么改了,有可能要对硬件做相对应的改动。像KEB和伦茨的修改软件定议就可以了。

网友A:
硬件大同小异,关键在于软件。日系通用伺服都是“专”机“专”用,不像Lenz,Keb那些个欧系的可以做到通吃。有个叫瑞诺的,甚至号称PMSM,BLDC,DC,AC通吃,不过通吃是通吃了,价格也是通吃一切的天价。除了军工企业,恐怕没人用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