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07-01-27):
触摸屏用施耐德XBTG2110 PLC用西门子S7-200 224CN 通讯线自己做的 触摸屏和PLC通讯不上,请问为什么?谢谢

网友A:
触摸屏 施耐德XBTG2110我还没有用过。看你PLC程序里用到通讯口了么?看双方通讯特性一致么?检查线接的对么?
我做很多HMI到PLC的通讯电缆。我的email : 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B:
485 通讯 线做的有问题 或者 通讯参数设置不对
QQ 727815050

MSN yyl19780326@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