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7-01-27):
我的液晶显示器这两天出故障了,表现是,开机,电源灯亮,但无反应,黑屏!再开几次,就会有一点反应,显示器上有信号提示,但几秒钟合又黑屏,重复多次,,有显示的时间会长一点.再多开关几次,就好了,再用就一切正常!我怀疑是电源电容有问题,但没修过这东东,哪位知道,帮忙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下显示器输出的电路板
有可能是电容烧掉了!!

网友B:
肯定是电源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