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源切换开关CA1FW-225/4300B

楼主(2007-01-27):
请教各位,这种转换开关能否市电的N和变压器的N线共用??如果能用,至于切换时,是不是两进一出,如果用柴油机工作时,此时市电又突然供电了,会不会造成两路电源短路

网友A:
N线历来共用啊。你这种情况我不清楚,但是可以告诉你的就是我单位发电机与市电使用一个九线开关切换。上三个接线柱接市电,下三个接线柱接发电机,中间三个接线柱为负载。零线拧在一起。板上开关把手负载使用市电,拉下开关把手负载使用发电机,两路电源各自独立,负载一次只能使用一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