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关于变压器选型问题求助!!![/i]

楼主(2007-01-27):
最近我司准备新上生产线一条装机容量为367KW,但是变压器却选型为315KVA,据我个人测算应选400KVA为好。
敬请高手帮我测算一下到底配型多大最为经济合算,另主缆如果地埋选用铜缆或铝缆应为多大线径?

网友A:
您公司生产线的用电负荷同期系数、生产线最大用电器容量和采用何种起动方式、是否安装无功补偿装置、变压器选用油浸还是干式等因素决定选用的变压器容量。变压器与生产线的距离、最大用电器的启动方式等决定主电缆的选用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