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纸箱厂的电工吗???现有一个型号不知道需要您的帮助。

楼主(2007-01-27):
 现有一台订箱机,才用的是一块电路板控制。经查是里面的一块14脚的双列的ic损坏,以用代换法查实它的损坏。求助有搞过的电工告知ic的型号,我厂有三台订箱机都是祥泰的双订高速订机全是这种电路板控制的,就是被厂家用砂纸擦掉了,可恶呀!!!!强烈的谴责这种行径。

网友A:
偶设计东东的时候也曾经磨过IC的,这种行为并不可恶,更不用强烈谴责。只不过是设计者用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而已。

网友B:
只要东西好用,对于打磨掉IC型号的作法我是不反对的.

网友C:
我也在纸箱厂,可惜我这边没有自动钉箱机

楼主:
那人家用户的维护怎么办
不光是钱的问题,有时候赶货,你的机器又坏了怎么办把型号搞掉只是对用户有影响,至于要仿造的人来讲,有没有都无所谓,有本手册就能够搞定,我以前在设备厂时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拿向类似的ic插上试一试,很块就搞定,现在我在用户,没有条件呀。我的机器已经停了5天了,,厂家还没有寄来电路板,钱是早就寄去了,好急呀。。。。。。。。

网友D:
   擦掉型号绝对不是什么大将风格

网友E:
因为这板子技术含量低啊,很容易仿制啊。你看看是不是LM324四运放啊

楼主:
有相同遭遇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不再受无良厂家的坑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