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一个关于电机出厂质检的话题

楼主(2007-01-27):
1、三相异步变频电机在出厂之前应该检验那些项目?
2、一般的出厂质检时电机的空载电流为多大?
例如3KW,5.5KW,7.5KW这三种电机的空载电流最大为多少,或者说空载电流大于多少就是不正常的?
3、新电机(出厂2个月左右,国内最著名的电机厂的产品)在试运转的时候有异常的声音,是什么问题?(电机厂家说电机的润滑脂的问题?)
对于电机运转的声音出厂前有没有说法?
兄弟遇到国内最著名的电机厂出品的电机大批次的故障,如空载电流偏大(比试验报告的大1A多),声音异常,容易发热等故障。周一去厂家那里做质检。
谢谢,还忘那位大哥帮忙,解释上述问题。

网友A(2007-05-13):
这些应该都有国家标准的吧

网友B:
三相异步电机空载Y接法电流一般为额定值的10%或以下,
在试运转的时候有异常的声音-这个要看是那种声音,只要不是轴承摩擦异常,转子扫膛,风扇摩擦引起的都可以过,但绕组有异常,那么转动时的声音恐怕就是恐怖了;一般新电机轴承盖里的润滑脂会由于天气温度过低而造成启动声音大或电流大,这个可以不算;
空载容易发热的话,要看热到那种程度,是一开就热还是启动一段时间再热,温升多少?要是一开就手摸不上去,那么肯定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