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电动机异常振动的处理

楼主(2007-01-27):
1电动机振动异常

 某公司5 000们熟料生产线石灰石破碎主电机由A公司配套B公司YRKK一630-6 10 kV 900 kW三相绕线式高压电动机,在安装试车时就有振动现象,但不严重。由于该电机有质保期一年的承诺,所以没有引起用户足够的重视。但在2005年2月,该电机在运行时振动加剧,电机滑环壳体下垂,轴密封盖和轴严重磨擦,电机定子、转子引线电缆有严重磨损痕迹,险些造成高压电缆放炮,电机基础也有明显损伤。如果不及时处理,有可能造成转子扫膛,定子绕组松动,绝缘破坏产生短路,或者电机基础整体松离现象。无论哪一种现象,都会给设备的正常运行和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2供货商更换新电动机异常振动依旧
利用生产线检修,用户将成套商A公司和电机供应商B公司服务人员请到现场,进行分析判断振动原因。经过带负载试车,振动严重;将联轴器尼龙销子脱开,空试电机,振动依然严重。检查电动机,定子电流正常,转子回路正常,电动机两端轴承温度和声音正常,地脚螺栓正常。于是,技术服务人员判断电动机本身有问题,可能是转子平衡不好引起振动。由于现场无法进行处理,A公司要求B公司全面负责,B公司决定更换1台合格电机,三天后新电机安装就位。空载试电机,不正常振动仍没有消除,与原来的那台电动机振动隋况比较相差无几。B公司服务人员分析该电动机出厂试验检测数据没有发现问题,并且符合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为:振动速度不大于2.8 mm]s)。一时关于该电机异常振动的原因分析陷入了困惑。

随后,将电动机4个地脚螺栓松开再试,其振动结果出人意料,振动值大为减小,符合国家标准。B公司服务人员在判断电动机正常后离开了现场。

3异常振动的原因分析及处理

根据振动理论和振动检测值分析,该电动机异常振动可能是共振引起的,产生共振的原因可能是电动机底座结构强度不够或质量不够:底座本身的固有振动频率和电动机运行时的振动频率叠加产生了共振,使电动机异常振动。那么,处理方法就是改变电动机底座的结构增加其强度,使其固有振动频率改变。具体做法是:在底座上、下钢板间焊接多道加强筋板。试车后效果明显改善  通过对检测数据分析,虽然处理后的振动效果改善很多,但距国家规定的标准还有差距。鉴于该设备经过几个月的异常振动行,砼基础的根基可能受到伤害,如不进行彻底处理,有可能造成设备砼基础松离现象。于是决定采取隔振法消除共振现象,用废旧输送皮带裁成16块150.m/i1×400 mm长条,两块叠在一起,共分8组,垫在电机底座与滑板之间,形成缓冲隔振垫。开机试车检测,无论是空载还是负载情况,其振动值都小于国家标准。至此,电动机异常振动现象彻底消除。

注:测试仪器为HY_103振动测量仪

4结束语

 形成设备异常振动的原因通常很复杂,判断起来必须对系统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出产生异常振动的可能原因,逐项排除,如果急于定论,往往事倍功半,给企业或厂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A(2007-07-25):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B(2008-08-06):
:经验,值得学习,还有其他的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