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择变频器要注意那些事项

楼主(2007-01-27):
请问:选择变频器要注意那些事项?

网友A:
变频器目前已不属于新技术产品,大批量生产后其质量已没问题,所以选购价格低的。其二按使用功能选用,其实各种变频器的功能没太大区别。三按所拖动设备容量选,或选大一级的变频器。

网友B:
电机实际工作电流,负载性质

网友C:
看这里: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12600

网友D:
接地很重要,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不然变频器会生气,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