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7-01-28):
  各位大虾:
      请问现在我想选一款压力传感器条件如下:
     压力范围:-0.1~3MPa  使用温度:-10~40  要求密封 检测物质:R404a与R23制冷剂.
    现在市场上有陶瓷芯片于扩散硅的选哪一种更合适???更经济???

楼主:
没有解释???

网友A:
按你的要求来讲,陶瓷和扩散硅的传感器芯体都可以用,但各有各的不同之处,首先在量程上,可能陶瓷的传感器没有30BAR绝压的产品,再次在使用寿命上,陶瓷的抗过载能力可能差一些,长期稳定性也不太好,但它的好处是价格很便宜,对温度有一定的自补偿能力,扩散硅的产品,它的精度和稳定性要好一些,抗过载的能力强一些,但价格要高于陶瓷压阻的。所以,选择什么样的产品需要根据你的需要,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A:
帅克的老李说的对,但难免让人觉得有些过了,不必那样耸人听闻吧,超凡脱俗?对了,不这样说,也卖不到好价钱。这种传感器封装的工艺很简单,就是用激光设备来对隔离膜的传感器进行焊接,不采用O型圈的方式来密封,现在能采用这种方式的厂家多得是,如果有批量要求,我可以提供你生产厂家,350元一支含税。

楼主:
嘉铭:是不是350元一只??什么牌子!!资料可以看看吗??希望联系!!我的QQ33369466!!

网友B(2008-07-28):
北京传感星空销售此类压力传感器,价格400,保修一年,www.cgxk163.com  www.sbrel.com

网友C(2008-10-31):
你好,我只想买芯体可不可以呀

网友D(2009-05-26):
无触点机油压力传感器 你好,我司生产电子式机油压力传感器 气压传感器 主要和仪表配套 使用在卡车,客车 ,工程车,农机上,不知道贵公司有没有需求 13575763596 liningt922@163.com
电子式数显压力表用的压力传感器芯片 ,压力开关传感器 ,汽车空调压力传感器芯片,扩散硅充油芯体和硅压力传感器芯片 压力芯体 塑封压力传感器SO-8 金属封装TO-5 压力芯片,等 不知道贵公司有没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