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伺服Z向脉冲问题

楼主(2007-01-28):
想将Z向脉冲(零点信号)直接到EH系列PLC上,但是Z向脉冲是差动信号。下载最新版的ASDA应用技术手册,上面介绍CN1的48脚是Z向脉冲开极输出信号,直接连PLC的X13后使用DZRN指令不能完成原点回归动作,马达不停。

网友A:
ASDA CN1 PIN48是没有功能的,正确的Z相信号是PIN50,PIN24为差分信号。台达PLC的DVP32EH00M是可以接受差分信号的,共6路,DC 5V。其他的机型目前不支持差分信号。

网友B:
ASDA归零Z相无需PLC控制,驱动器本身可以实现。PLC只要接收驱动器发出的归零完成信号即可。

楼主:
从图中看48脚是Z向脉冲开极输出信号,难道是驱动器版本过低?

网友C(2007-05-30):
新版本的驱动器确实是有加48脚Z向脉冲开集极输出的!!你的驱动器有可能是版本过低!

网友D(2007-11-15):
还是覃工说的对,不过,有这样的功能我还是第一次注意到!

网友E(2016-05-09):
台达B2系列伺服如何采集z相脉冲?

网友F(2016-07-27):
B2驱动器自身通过485和内置的编码器取数具,Z脉冲是驱动器的输出,不是输入!

如果你的PLC想用这个输出,则需要在此脚上对+24V做上拉(4.7-10K电阻),这个脚上才会有信号,否则,什么都没有!

这是大部分称为OC的信号用法,个别的信号输入有自身的处理,可以没有上拉就可工作,具体分析。

网友G(2019-01-23):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ASDA CN1 PIN48是没有功能的,正确的Z相信...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从图中看48脚是Z向脉冲开极输出信号,难道是驱动器版...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H(2019-09-12):
引用 网友F:
B2驱动器自身通过485和内置的编码器取数具,Z脉冲是...

b2伺服的z相可以直接读吧?200 smart的m点接电源正,电流从i0.0流出,到44,再从29到电源的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