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锅炉给水流量的问题

楼主(2007-01-28):
我公司4#锅炉是75t循环流化床炉,在给水流量测量中我们采用了标准喷嘴,管道内径99mm.在主蒸汽测量中采用了长径喷嘴,管径500mm,给水测量中加入了压力补偿,蒸汽测量中加入了温压补偿.在最近运行中出现给水累计小于蒸汽累计, 比方8小时给水累计是500t,蒸汽累计是520t.请问各位谁能告诉我这时为什么

网友A:
我没用过循环流化床炉。标准喷嘴也没用。用孔板,水用电磁流量计就可以了。你这情况要是实际生产正常就是软件的累积的问题,观查一下曖时流量的情况,再说

楼主:
大虾,我们领导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再说这样做似乎不太能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B:
减温水流量考虑没考虑

网友C(2009-12-10):
首先纠正一点,由于水是不可压缩流体,因而给水流量不需要压力补偿的,其次你的蒸汽是饱和的还是过热的,如果像你文中所说,应该是过热的,那么搞清楚这两点后再运行观察累计流量,如果还是像文中那样有差值,你可以先校一下一次和二次仪表,是否出现零点飘移的现象,更重要的是长径喷嘴与差压变送器的安装是否正确非常关键,你可以发qq图(1400156668)与我取得联系,咱们共同解决。